[求助]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04):
高手来救命啊!!
我的版图有一条信号线连接了很多器件,走的很长,不知道哪里接到地上了,我看了几遍都没找到接地的地方,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快速找到么?

网友:
内部信号线,接地的点亮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就把metal分段验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慢慢找到的,感觉眼睛都要累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中值分段,做SAR那种逐次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