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 里看到transition delay 测试中提到的 small delay 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楼主(2013-06-04):
tetramax 里看到transition delay 测试中提到的 small delay 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还有就是 fast sequential 和 full sequential 有什么区别吗? 看的有点晕望高手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2013-08-05):
small_delay是让激活transition delay的向量延尽量长的路径传播出去,已结合path delay和transition delay.

fast_sequential 是用于扫描链的,full sequential表示时序电路的时序ATPG。

顺带问问,small_delay可以用于组合电路吗?用于组合电路如何产生slack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