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经过CH7301C的视频显示设计问题

楼主(2013-06-04):
各位朋友,近段小弟在搞DVI转VGA显示。     网上找了CH7301C的芯片手册, 但没有关于具体的时序,特别是iic控制芯片的时序。该怎么办?

     疑问1: 关于DVI显示接口的data/HSYSC/VSYSC/DE 是否跟控制VGA的时序一样?也同样有几段,而且是通用的?
     疑问2: 控制CH7301的IIC,是否可以认为读写AT24CXX芯片一样的操作? 只是写相关的寄存器即可?

     两个问题导致工作很纠结? 望得到高手赐教!! 或者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技巧、或者共享一下资料的。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人做不吗,顶起....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的qq512083555,能加下一起交流下吗

网友:
DVI转VGA很简单,如果用ADI的DAC的话,可以不做处理,直接把DVI解码的信号连起来就行了。
因为7301的输入是DDR的,才稍微特别一点,HS,VS,DE是是相同的,只是时钟减半,数据从24bit变成12bit。

7301的IIC操作也是常规的,只要配置几个寄存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