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tex M0的STARTUP SEQUENCE和BOOT LOADER

楼主(2013-06-04):
看M0的官方spec 上说STARTUP SEQUENCE是从M0存储器的0地址开始执行 这一块装的是向量列表 即要执行的程序的起始地址 第一个地址装的是要压栈到MSP中的地址 各位大神 这里我没有说错吧
那么STARTUP SEQUENCE的作用我还凑和能理解 无非就是芯片启动时把要执行的程序的地址放在最前面 然后让它一条一条的执行 那BOOT LOADER呢 在启动的时候是用来干什么的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么 有哪位ARM的大神可以解答的 感激不尽

网友:
bootloader就是那一段程序,startup sequence就是启动的时序,从0地址读走栈地址,从4地址读走复位的地址,然后程序就从复位的地方开始运行。bootloader一般而言就是初始化硬件这一段程序,然后引导OS。

网友(2013-09-27):
回复 楼主:

  Startup Sequence 描述的是硬件的第一步
   硬件复位后, CPU从0地址空间开始,00地址是SP的初值,04放得是PC的初值,可以理解为复位向量直

   CPU就会将该值放到PC里, 从该地址开始执行, 一般是一段ROM、Flash程序
   然后执行bootloader程序, bootloader 主要是给系统一个机会,在上电后是从外部接收程序更新到系统内的flash,然后在执行
   还是直接执行系统内Flash内的程序

   是一个在系统实时更新的功能(in system program / update ) 概念

网友(2013-11-21):
上面的都講得很對
你看一下code久之道再做啥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