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中数组size不匹配,来看下咋回事,谢谢

楼主(2013-06-04):
(图片)

网友:
虽然没有学过veriloga,从你上面的out定义来看。
parameter bit=7;
out的定义:
一个是      output [0:bits] out;  //定义了一个8bit 的 out ?
另一个是   electrical   out;  //这个是否要拆解成 electrical  out[0], ....,out[7]。

只是自己推论而已,望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看了下veriloga的manual,写成如下 electrical out[0:bits]

楼主:
我按楼上改得如下   还是不对的

网友:
electrical out 分开定义吧

楼主:
分开定义是什么意思?out[0]到out[7]吗?

网友:
应该是[bits:0]而不是[0:bits]

网友(2013-07-09):
electrical out

和 voltage out 有何不同??

网友(2020-08-23):
数组元素一个一个输出就能对,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