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运放的总增益不稳定怎么办,有哪些可以考虑的

楼主(2013-06-04):
用的是齐纳二极管的结构

网友:
总增益不稳定是怎么个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
device的工作状态都看过了吗.还有偏置电流,电压都稳定吗

网友:
百度了一下齐纳二极管的定义,这张图和它有关系?然后问题同ls. 意思是AC close loop不稳定?如果是,建议增大补偿电容即可,如还不行(一般不会发生)就给补偿电容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另外建议先DC仿真看看最基础的DC operating point 有没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你的基础,所以恶意的猜测你的输出级DC电流驱动不了那个负载电阻。

网友:
另外再猜一个,输入电源是DC上面一个AC源么,也有可能不小心就弄错了

网友:
增益不稳定我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跨导不恒定,另一种就是输出电阻不恒定,希望楼主从这两方面着手检查自己的设计,尤其是容易被忽略的输出电阻不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