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er adp的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各位兄弟,我把laker_adp安装在/opt/laker下面,其中的license工具使用方法如下:
在novas_single.exe所在的目录下,通过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novas_single.exe -V2009.12 -FLaker_ADP -Md43d7e5160bd,于是novas_single.exe将产生一个文件,把该文件的第一行改写为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d43d7e5160bd 28001,第二行添上自己的snslmgrd,修改后,如下所示:DAEMON snslmgrd /opt/laker/bin/snslmgrd

但是敲入adp命令后,仍然提示license不对。我设置的license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我在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2508&highlight=laker%2Badp下载的软件。

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二啊,多谢啦!!!

楼主:
等这么多天都没人回,恳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爬文看到的.不知道可否幫你解答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63187&highlight=Lak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设置license的那一句环境变量写的不对啊!! 现在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5-01-31):
where is the file?

网友(2022-01-17):
请教一下 环境变量如何配置  我参考安装教程配置了 死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