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怎么添加时序约束啊?

楼主(2013-06-05):
我用ISE写了一个小模块,可是时序的路径那么多,而且对于我来说只知道输入输出的管脚,至于模块内部产生了哪些信号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添加时序约束呢?还有,什么是分组啊?

网友:
时序约束可以看一个时序约束的文件,比如cgd文件,约束向导文件。分成group来约束。

网友:
lz的问题太大了
1.建议度娘/谷哥搜索“ISE 约束文件完整讲解”
2.去xilinx官方网站搜索下载熟读ug625-Constraints Guide、ug612-Xilinx Timing Constraints User Guide

做完这两步相信就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路径终点产生groups啊?网上的一篇文件,但是好多解释都看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那个偏移约束我还是搞不懂,输入的数据都是外部数据,FPGA实际工作时数据和时钟的偏移我们怎么能够去约束呢?还是说我们希望时钟和数据是以一样的节奏发送到FPGA中去的,但是FPGA在我们强加的约束条件的指导下,让数据和时钟有一定的偏差,好让时钟能正确采样数据。(真的不懂,别怪我,如能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
同样一头雾水

网友:
有些IP核里自带有example,把那里面的ucf文件看一看,再看看constraints user guide,应该会有些收获

网友:
约束的帮助文件在ise自带的pdf里面就有

网友(2015-03-22):
第一,你是个新手,写的是个小模块,基本需要的只是管脚位置和IO电气特性约束,连周期约束可能都不需要,别想那么多。
第二,慢慢来,等你约到问题,真正要用到约束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自然去怎么问大家。
第三,对于大多数FPGA设计而言,好的coding style,只需要管脚约束和时钟周期约束,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altera里面的约束是否对布局布线有作用呢?altera的Application Notes等等也都粗略看过,使用了几个约束之后(set_max/min_delay, set_net_delay),并没有明显的结果
还请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怎么玩过altera的片子,但约束这个东西,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软件根据约束优先级调整走线(不排除调整一些特殊硬核),要它能找到路径给你走线,约束才会有效,如果软件实在找不到合理的走线,它会在时序分析报告里给你明确提示,比如时序报错,时序警告什么的。。。EDA软件都是这个样子的 。说的直白点,对你来说,你能掌控的,其实就是前端的RTL设计,你加的约束是在后端体现,是由FPGA软件完成的,未知的成分很多很多,芯片厂商也不会告诉你它的后端技术策略,所以时序约束是越少越好,在内部,最好只加周期约束。一般情况下,时序偏移、消抖动等等约束只会对pad的IO口,或者是一些靠近pad的硬核资源进行必要约束,保证输入、输出满足条件,一旦信号到了内部,就别乱约了。。。。
FPGA毕竟还是个定死的硬件,里面很多时序条件由器件性能来保证,并不是你做约束就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是做芯片,到了后端,工程师会根据你的约束条件走线,这才是时序约束真正体现价值的地方,FPGA所谓时序约束,水分很大,如果你的代码风格比较好,又碰到时序约束也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你该换高性能片子了。
总之做FPGA,好的coding style才是王道,其次是对器件硬件资源的了解程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下要怎么进行管教分配,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i/o都可以分配,时序约束要怎么弄呢,有没有什么文档可以推荐

网友:
1:从你的问题看的出你是刚开始入手时许约束,一头雾水,你现在要理解的是软件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的是什么。例如你要添加时钟约束,软件根据你的代码知道你的时钟是怎么走的,通过了什么路径,各个组合逻辑的传输时间,寄存器的建立保持时间,这些软件都是知道的,不知道的是你的输入时钟是多少,所以你要添加时钟约束。而你开始问的那么多路径怎么添加的问题,不需要你一一添加,只要有了时钟,内部网络软件会根据代码生成的网标自动分析。
2:加了约束会影响布局布线,但效果是在它可影响的范围内。不要依靠布线工具来调整你的时序,还要要从自身设计上找问题,当然现在工具智能了,能根据你的约束可调整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会piplneline、retimeing来满足你的要求。单那时候已经不是你原本的设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问题,1、2句话说不清楚。
比如xilinx,会有很多很多文档,其中有专门讲FPGA硬件资源的文档,里面会将pin的资源,哪些是通用IO,哪些是全局时钟脚,哪些是专用时钟脚,哪些是配置管脚,其实和单片机差不多,有些引脚有特殊功能复用,一切尽在文档中。至于如何去写约束文件,请先去网上搜个范例,自己照着先写,比如在xilinx的ucf文件中,把信号名“clk”分配到管脚“AB12”上,就该这么写:
NET clk  LOC = AB12;
先依葫芦画瓢写你自己的约束,然后再看官方的约束手册,看看自己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慢慢深入学习,这样既不耽搁你的工程进度,又学到了东西,并获得了继续学习的基础,要是一来就直接看官方的约束参考文档,没有哪个新手能明白该怎么做,文档是书面的,没有具体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