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出来的面积和后端出来的面积相差很大

楼主(2013-06-05):
为什么前端DC出来的模块的面积,和后端encounter的出来的面积相差很大?具体是什么影响的?

网友:
dc你用的是啥WLM?  PR工具考虑真实物理信息,通常都会增加面积,但如果增长太多就要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WLM是10,但是DC出来的面积是后端出来的几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2个面积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网友:
10是啥?纯dc我一般用ZWL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模块,DC            3000000左右
encounter :  519000 um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你用的zwlm.ZWLM是zero wire loading model吗?DC综合的时候不加wire loading model吗?

网友:
DC的报告是看total area 还是看cell area  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我的DC报告 total area是cell area的10倍左右  组要是wire的area很大

网友:
应该是cell area相比绞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要比较cell area,不能算wire area
其次要看encounter log是否有black box
再看encounter是否把没用的module 优化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dc WLM本来就不准,只是一个参考。如果想在dc阶段考虑负载,不如直接用spg 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   encounter把没用的moudle优化掉了在哪里哪一步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