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乐年书里verilogA写的运放有点没看懂

楼主(2013-06-05):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begin   (1)
      c1=iin_max/slew_rate;                          (2)
      gm_nom=2*3.14*freq_unitygain*c1;     (3)
      r1=gain/gm_nom;                                (4)
      vmax_in=iin_max/gm_nom;                  (5)
      end

想问下第一句是什么意思,gm_nom和r1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verilog-a的语法规则,语句的意思可以在手册里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和verilog差不多,第一句是不是说“当仿真开始的时候”,r1的物理意义语法上怎么会有,不明白干嘛要计算这么一个量出来,是增益带宽积吗?

网友:
gm_nom可能是输入级小信号跨到,r1可能是输出阻抗,gm_nom*r1恰好等于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