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功耗问题

楼主(2013-06-05):
各位:     请问如何仿真一个SAR ADC的功耗啊?

网友:
让ADC转换几次电压,打出电源电流,计算一次电源电流的平均值即可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就是求电流的有效值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ADC的转换速度很低时,那这样计算的平均电流肯定会很小的,这样评估一个ADC的功耗可靠吗?

网友:
ADC的功耗与转换速率有一些关系,其中的数字电路在转换速度越快功耗就越大,而模拟电路(比如放大器等)功耗比较恒定与转换速度无关。最后要看是那部分占主导,如果模拟占主导则ADC的功耗可能随转换速度变化不大。

网友:
SAR 的功耗分静态和动态,分别给出即可,无须给出整体平均功耗。

网友(2017-12-08):
SAR ADC 功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