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产生一个constant delay

楼主(2013-06-05):
电路上需要一个大约800ps的纯物理延迟,可以随process变化而变化一些(可以triming)但是不能够随 VT变化而变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尝试过regulator下面挂一串inverter, 这样可以补偿掉电压误差,也可以通过调整bandgap的曲线来修掉一些temp产生的误差,但是只可以做到 780-820ps, 会有大约40ps的误差和VT相关。

现在对我来说有些大,我想可不可以做到20ps左右,

希望大家给些建议,

ps:主要是没有基准频率,所以比较难做。如果给个基准频率就可以通过DLL来做了.

网友:
如果你这个要做出来就厉害了,那PLL,DLL全都被你替代了。。。。。
顺便问一下:你的工艺角,电源电压,温度都有仿真其影响?并小于40ps误差?

网友:
能不能用RC delay来做,受VT影响小一些,process 靠calibration

楼主:
我是说不考虑工艺偏差,只是考虑VT的变化而已。
另外,我们芯片回来测试得到的数据。

IDT出来一款振荡器只是有150ppm(PVT), www.idt.com可以查到,
我们这个都有2%的误差了,怎么代替PLL,DLL.

楼主:
你是说利用bandgap产生一个与 VT无关的电流然后对RC(无源)充放电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T的是MEMS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