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是如何实现三角函数计算的?

楼主(2013-06-05):
大家是如何实现三角函数计算的?  FPGA中有三角函数IP核吗??

网友:
Cordic算法!利用简单的加减算法迭代计算。Google it!

网友:
好像FPGA中有集成的cordic IP
可以自己查查看

网友:
cordic 或者 查找表

网友:
查表,搞个ROM,最简单

网友:
ISE的话,可以用cordic核,也可以用rom做LUT,sin和cos具有对称性。

Quartus中cordic核不是免费的,要自己写吧。

网友:
如果你够专业,可以用matlaB啊!就是复杂些!

网友(2014-07-12):
查表加上內插, 另外利用三角函數角度的對稱性.

网友:
看你要什么精度了,查表呗,0到90度,再加上对称性

网友:
FPGA中用cordic IP核,项目不允许用IP核的话自己实现cordic算法实现,另外用查找表也可以实现!

网友(2015-07-09):
用taylor series逼近吧。

网友:
用查找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