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电路设计中,哪些是数字模块,哪些是模拟模块?

楼主(2013-06-05):
请教大家,本人是做layout的,所以想知道,在电路设计中,哪些是数字模块,哪些是模拟模块?因为不太懂电路。所以想请电路设计的大神们方便告诉我。比如运放、差分、振荡、比较器、带隙基准、启动电路,锁存器、驱动电路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运放 op 、差分、振荡、比较器、带隙基准、启动电路,锁存器、驱动电路等等。。。。。

运放、差分   带隙基准、启动电路  => analog

比较器  => 輸出是 logic .. 但輸入是 analog

A/D  or D/A  也是一半

digital
=> osc timer  latch  D_FF  logic_gate

analog 的digital  ..就是指雖然是類似 digital 0/1  ..但是 是偏 analog .
USB phy signal 就是. 一般稱 high speed analog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