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校验

楼主(2013-06-05):
crc校验不是输入一个数据,然后根据多项式输出该数据的加上crc校验后的数据,但是一个以太帧后面只带了一个crc校验,帧中的数据应该有很多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CRC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

网友:
以太网数据包后的CRC是对整个数据包所有数据运算得出的。

网友:
crc跟checksum很类似,都是从一批数据里面计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包中应该从一个位置开始计算到一个位置结束吧,如果是这样,应该要不少字节吧,如果我的crc校验模块设计为8位的数据输入,第一个字节就会算出一个crc的值,我需要校验的后面的字节怎么办,难道第一个字节计算的值就是一个帧后面的crc的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计算crc时有一个初值(通常是0)。计算一次crc后,把所得的值作为新初值,再计算下一次crc......。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的crc就是与所有参与运算的数据相关的crc值。当然,这是从软件的角度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