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RAM IP中读取数据

楼主(2013-06-05):
如何从RAM IP中读取数据:现在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从一个深度为128存满数据的双口RAM中,读取出地址为0,3,6,9...........中的数据读出来存入RAM1中,将剩下的读出来存到RAM2中,请问如何控制读写过程啊?

网友:
抛一个思路供lz参考一下

1.做3个计数器cnt0、cnt1、cnt2
cnt0<=cnt0+3;//cnt1初始为0
cnt1<=cnt1+3;//cnt2初始为1
cnt2<=cnt2+3;//cnt3初始为2

2.再做一个轮转控制器,让cnt1产生的地址与Ram1对接;cnt2,cnt3与Ram2对接

其它的lz自己完善下

暂时想到这个

楼下的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

网友:
这个不算太难呵呵

网友:
地址为0,3,6,9是使能RAM1的片选,其他地址使能RAM2的片选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泄密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把思路和代码分享一下,造福后来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真正需要实现的比这个要复杂一点,这个是基础的,这个写好了我的需求也能实现了,但是不好意思我的代码在实习单位内网的弄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