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进一步降低LDO的温漂

楼主(2013-06-05):
参考电压450mv-700mv
运放是自己仿真的,电流镜+差分管
现在0-100温度扫描差值大概2mv不到
用什么方法可以进一步降低温漂?
新手发帖求助,困扰很久了。。
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还要降低??目的是啥?

网友:
2 mv的话应该做了很多高阶补偿。

或者更大可能是你根本没仿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有一个相位补偿,
最后做了ESR电阻补偿
是不是和输入电压范围也有关系?
450mv附近的时候PMOS还没到饱和区吧
如果能做到LDO温漂与输入几乎无关的话,
这个结果也可以接受

网友:
LDO的温漂和精度主要是由bandgap决定的
这个2mV肯定是TT理想下的结果,还不包括失配和cornor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resisgood

楼主(2013-11-28):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
ref那部分的确用的是理想值,
bandgap还没加进去

网友(2014-05-16):
试试改进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