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streamout.map

楼主(2013-06-05):
各位童鞋,我在使用TSMC 0.35um库时,利用encounter软件生成了版图,进行LVS时,发现里面有很多错误!我觉得是不是streamout.map文件有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proc_temp
SOURCE CELL NAME:         fsm

--------------------------------------------------------------------------------------------------------------

网友:
不懂 替楼主顶起来

网友:
楼主,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知道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啥信息呢?

网友(2013-11-01):
以目前message來看
是沒認到power 的名字,
先確認power(layout) 是否是pin 跟stream map是否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