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 标准单元库

楼主(2013-06-05):
做数字的标准单元库的全定制版图时,标准单元的高度怎么确定?怎么确定格点和半格点的宽度?

网友:
最小高度 基本上由 DFF的高度定 ,可以适当放宽点,一般会提前告诉你要几个金属2 宽度 的高度 ,具体的单位 你搜下  标准单元库 在 论坛里 有人有说的,,我懒得找复制。。。。格点我还真不太清楚,当初直接用的,

网友:
pitch = min_width + min_space;  // metal2
height = {7|8|9|10|12} x 2 x pitch;
大致是这样,除非 metal3 和 metal2 的 Design rule 不一样,那 X 方向和 Y 方向的 pitch 会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打pin的格点是怎么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半个 pitch 的奇数倍,因为边边是半个p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打pin的位置不是要预留出metal1的金属面积吗?这个X和Y方向的metal1 覆盖pin位置格点的距离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是以什么为标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是因为metal1和via1 enclosure的rule吧。
    坦白讲,我是做Analog Layout的,不用画 stand cell,对于自己的回答也很没有信心。刚好这两天学习 APR,然后观察到height 的公式说错了,不用乘以2;然后pitch好像也不需要用最小Design rule。
    可能“后端设计”坛子里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毕竟就算不用画也每天和stand cell 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