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ADS的版图导入到PADS工具中?

楼主(2013-06-05):
如何将ADS的版图导入到PADS工具中?
有好的方法么?

网友:
PADS 用 一个叫translator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一下,就知道了,一个先输入文件(要转的文件),一个选择输出文件夹!

楼主:
安装一下,就知道了,一个先输入文件(要转的文件),一个选择输出文件夹!
引用 网友A:

PADS9.5自带转换器 只能转protel l-cad orcad的pcb文件无法转换ads的

你截图 你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另存为dxf文件,就可以直接导入了

网友:
用ADS做的layout应该不是非常复杂.
(1)先从ADS将每一层导出为dxf格式;
(2)然后导入pads layout即可
(3)过孔可能需要重新画了

网友:
DXF是王道,这一点不如Allegro.

网友(2013-08-24):
导出dxf,在cad中分层设置颜色,导入pads,分别把各层边框线变成铜皮。如果有过孔,在对应位置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