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来自SV的端午节问候(用波形显示文字)

楼主(2013-06-05):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我晕,怎么做出来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引用http://bbs.eetop.cn/thread-399961-1-1.html 本帖原创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是巧合啊,其实这程序我去年就写好了 http://weibo.com/1976694883/zcluSoSyP

weibo2012

weibo2012

贴下源代码

//2012-12-5 22:26:57
//更新日志:
//能够直接从文件读取文字的点阵
//点阵由PCtoLCD2002完美版生成
//点阵格式:阴码,逐列式,逆向(低位在前),十六进制数
//点阵文件示例:

//使用须知:
//  宏NUM_HANZI表示汉字个数,必须要小于或等于点阵文件内汉字个数
//  输入汉字点阵文件请保存为text.TXT

`timescale 1ns/1ps
`define NUM_HANZI 9
module wave1(clk,clk_h,flg,sig_16x16);

output clk;
output clk_h;
output flg;
output sig_16x16;

reg clk;
reg clk_h;
reg flg[15:0];
reg[7:0] data[0:`NUM_HANZI-1][0:31];
reg[16:0] data_16x16[0:`NUM_HANZI-1][0:15];
string hanzi[`NUM_HANZI][2];
reg[16:0] sig_16x16;
int T_clk = 8;
int T_clk_h =1;
int T_elemt =T_clk*4;
integer fd;
int tmp1;
int tmp2;
int tmp;
string str_temp;
string str_head;
initial begin
        clk = 0;
        clk_h =0;
        for(int j=0;j<15;j++)
                flg[j] = 0;
        fd = $fopen("dragon_boat.TXT","r");
        tmp = $fgets(str_head,fd);
        for(int i=0;i<`NUM_HANZI;i++)
        begin
                tmp = $fgets(str_temp,fd);
                tmp1 = $fgets(hanzi[i][0],fd);
                tmp2 = $fgets(hanzi[i][1],fd);
                tmp = $fgets(str_temp,fd);
        end

for(int num=0;num<`NUM_HANZI;num++)
begin
        $sscanf(hanzi[num][0],"%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data[num][0],data[num][1],data[num][2],data[num][3],data[num][4],data[num][5],data[num][6],data[num][7],data[num][8],data[num][9],data[num][10],data[num][11],data[num][12],data[num][13],data[num][14],data[num][15]);
        $sscanf(hanzi[num][1],"%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data[num][16],data[num][17],data[num][18],data[num][19],data[num][20],data[num][21],data[num][22],data[num][23],data[num][24],data[num][25],data[num][26],data[num][27],data[num][28],data[num][29],data[num][30],data[num][31]);
        $display("%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2h ",data[num][0],data[num][1],data[num][2],data[num][3],data[num][4],data[num][5],data[num][6],data[num][7],data[num][8],data[num][9],data[num][10],data[num][11],data[num][12],data[num][13],data[num][14],data[num][15]);
end

  for(int num_h=0;num_h<`NUM_HANZI;num_h++)
          begin
                                for(int i =0;i<16;i++)
                                        begin
                                                data_16x16[num_h][i] = {data[num_h][2*i+1],data[num_h][2*i]};
                                                $display("data_16x16[num_h][%4d] = %4h",i,data_16x16[num_h][i] );
                                        end
                end

                                fork
                                        forever #T_clk clk = ~clk;
                                        forever #T_clk_h clk_h = ~clk_h;
                                        for(int row=0;row<16;row++)
                                                begin
                                                        automatic int indx = row;
                                                        fork
                                                                begin
                                                                        for(int num_h=0;num_h<`NUM_HANZI;num_h++)
                                                                                begin
                                                                                        for(int n =0;n<16;n++)
                                                                                                begin
                                                                                                   #T_elemt ;
                                                                                                   if(data_16x16[num_h][n][indx]==1)
                                                                                                   flg[15-indx] =1;
                                                                                                   else
                                                                                                   flg[15-indx] =0;
                                                                                                end
                                                                                end
                                                                        end

                                                        join_none

                                                end
                                join

end

always @(posedge clk_h)
        begin
                for(int k =0;k<16;k++)
                        if(flg[k]==1)
                                sig_16x16[k] = clk;
                        else
                                sig_16x16[k] = 0;
        end
endmodule

网友:
兄弟,你太有才了~

网友:
有才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解压
2。双击sim.bat,等待半分钟即可看到波形。

你说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咱们在用点阵生成工具时候使用的设置不一致。

网友:
艺术~but.       艺术不能当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