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ltera DDR2 IP进行DDR2读写

楼主(2013-06-06):
现在初始化ok了,但是local端的各信号时序还是搞不清楚要求,文档讲的不详细,而且跟实际的IP信号又有出入,现在头都大了。哪位大神能共享点verilog例程最好了。
我的应用读写两端各接了一个双时钟FIFO,已经连成环路验证过写入再读出是ok的。现在要在中间插入DDR2,怎么控制它的读写完全没有头绪。。。

另外,quartus 13的DDR2 IP有问题,初始化不成功,改用9.1的IP就成功了

楼主:
哪位大神帮个忙,分享下读写代码吧。现在写DDR2一直写不进去。。。

网友:
我不会,帮忙顶起啊,也想知道怎么逻辑怎么控制ddr读写。

网友(2013-08-19):
quartus 13的DDR2 IP有问题,初始化不成功,改用9.1的IP就成功了
这个怎么换?

网友(2014-05-07):
回复 楼主:

   FIFO的burst  length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出来的,最大可以256个

网友(2016-01-19):
我最近也在用ddr2去扩展fifo的容量。quartus 13 的ddr ip 可以用的。现在我是2MB的速度读写没问题,一旦速度快了,就挂掉了。在查找问题,目前怀疑是读写之间要间隔一定的时间。

网友(2016-05-16):
不明觉厉

网友(2018-09-01):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DDR2的读数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项目是读取数时,概率性的丢掉。比如读取4096个数,local—ready会一直高,但是valid一直不高或者只高了不足4096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