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t文件相关内容求助

楼主(2013-06-06):
rt~
就是ict文件最后要生成captable,但是foundry给的ict文件只有一个,怎么生成fast slow typical这样3种的captable,还是说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只要foundry提供的那个ict生成的captable,不管什么fast slow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
如果foundry给的ict文件只有一个,那就是typical的。一般的process ,foundry都只提供一个typical的,有些process 可能会提供其他两份。

网友:
我的也是只有一种corner,typical的,其他的估计foundry是不会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