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做DFT时在DRC里面出现了错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6-06):
在design_vision里进行带scan的综合,已经指定了dft输入时钟、DataIn、DataOut等管脚,在进行dft_drc检查后报错。
主要提示了两个信息:
1.Cell has no scan equivalent
(怎样确认目标库里面是否有带扫描功能的单元?)
2.Clk not able to capture
这两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不知要怎么破~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ScanEnable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1,去找标准单元库中关于触发器的 .lib 文件,看看有没有SDFF*之类的触发器;没有就是库不全。
  这个问题是在你 compile_ultra   -scan 的命令之后就能看出来的,如果都找不到扫描单元替换,后面的插链
  就没法进行了,dft_drc 也就没必要做了,报告出来肯定是 non-scan cell 之类的问题。
2,时钟的问题,主要看,scanclock 是否在set_dft_signal 中定义,有否遗漏,如果有门控是否打开,
  随便找一个时钟不可控的触发器,追踪下它的时钟来源就可以了,是否测试模式下可以控制?

网友:
在lib文件中搜索test_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后来发现是库的问题,库里面设置了带扫描的单元不可用。后来把该设置去掉就好了~

网友:
lib里面怎么会有dont_use?是你自己脚本设的吧。。

网友(2013-07-22):
打开debug界面,追踪下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