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回来的Bandgap输出怎么回事锯齿波啊

楼主(2013-06-06):
第一次流片,DCDC中的bandgap子电路模块。前后仿PVT,温漂系数(2.25PPM),稳定性分析(相位裕度有60-70度)和PSRR(低频下-75dB左右)都没问题,但结果测出直接生成基准电压Vref的那一端竟然是一个如图的周期固定的锯齿波(设计值应为1.22V),这到底是为什么?在这个引脚外加片外电容到μF级可以是电压稳定在 1.22V,这算是振荡问题吗?这个周期从哪儿来的呢?求高手指导啊!

基准电压输出端口测试波形

基准电压输出端口测试波形

网友:
把电源地都拉出来看看
是不是其他地方耦合过来的
光看一条线,信息量不够啊

网友:
感觉像是启动电路在反复开启 关闭

网友:
你里面的振荡器的频率是多少?给以下bandgap的输出主抗仿真结果

网友:
LZ是否能够确认加uF级的电容就能消除振荡?加到多少uF的电容?有没有可能振荡还是存在,只是幅度变小了跟示波器看到的噪声差不多?电路的功耗是多少?
如果电路的tran仿真都ok,实际结果BGR振荡的概率就很小了。

网友:
同意,楼主这个bandgap 1.2V的输出是那种啊?

是PTAT镜像电流流过PNP和电阻产生1.2V电压,还是直接从反馈环路中直接出来1.2V的那种啊,

如果是后者的话,后面应该加了几百k滤波电阻的,就算加uF电容,应该也对环路稳定性影响不大吧,可能把纹波滤去了而已

网友:
感觉可能是后端开关信号耦合过来的。

网友:
需注意 Bandgap Reference 是否有 drving 能力。

若沒有 driving 能力,需外掛一個 unit-gain 的 buffer.

网友:
大家给的建议很多呀。不过你先把你的设计帖出来呀,这样大家才可以诊断呀。

网友:
驱动能力
环路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就是普通的3.6V的电压啊,这是我截取的波形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路为什么会反复开启关闭呢?这个锯齿波是在900mV到1.4V之间变化,感觉他的平均值就是我要的值1.22V,怎样跟启动电路关联起来?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里面的振荡器频率是300KHz,但是这里我问的是把bandgap单独拿出来做的,所以跟DCDC内部的时钟没有关系,我测了整体电路里的基准电压引脚,出来的也是锯齿波,头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我在外面加电容的测试情况,这个锯齿波的周期会随片外假的电容而变化

Vref外接电容

Vref周期(μs)

Vref频率(KHz)

V_0.923周期(μs)

V_0.923频率(KHz)

不接

24.6

40.65

10.2

98.04

30pF

28.8

34.72

14.8

67.57

60pF

30.4

32.89

19.2

52.08

47nF

224

4.464

224

4.464

94nF

372

2.688

372

2.688

100nF

428

2.336

428

2.336

10μF

平缓

-

平缓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我的电路结构,我在Vref处引出的PAD,测出来是锯齿波,环路振荡的话我也做了环路稳定性仿真的前仿corner,相位裕度也有70度左右(如下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基准都接给了哪些模块?基准电路的用什么结构的?

网友:
还是环路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接给误差放大器、电流检测放大器和过压保护比较器,基准用的无运放的BROKAW结构,我有传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呢?我该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您能说的具体一点不?我的环路仿得有问题么,我七月底又要流片了,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前仿又找不出不对的地方……

网友:
基准没有接buffer直接给的各个模块?你的buck是不是3A宽输入电压范围,输入能到2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了buffer的,每供给一个模块电压都接了相应的buffer的,我的是2A输出5-18V宽输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中红叉两个节点你把那个放在低频了?(或者说是主极点)
还有基准到地你加的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边那里是主极点,Vref到地的电阻大概是33KΩ

网友:
大家果然都在做高压大电流的buck DCDC 哈哈。

网友:
我好奇你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的?

网友:
楼上果然是牛人啊!参考了反向的一个原理类似的 bipolar bandgap,与楼主结构的其中3个不同点是

1.没有左边次极点上面的电阻(与follower之间的那个),这个电阻会将次极点输出电阻变大,而follower可以将次极输出电阻变得很小

2.没有次极点上的到地电容, 只有右边主极点到地有补偿电容

3. 主极点接的follower输入管是PMOS,所以主极点的输出阻抗更高

想问下楼主上面说的电阻和次极点接的电容的是多大啊

网友:
我猜你的问题可能是1,基准振荡。2,有耦合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F:

10p左右吧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最右下角的电阻电压往右去了是接什么的,我猜你PMOS管的偏执电流是受控于VREF的吧
还有你怎么仿的环路稳定性,在哪里断开的,谢谢

网友:
驱动电容的能力不足
考虑测试探针等的等效负载电容没得?
最好是用一个buffer 做隔离,然后引出做测试
可以在vref处挂不同的电容来做仿真验证,这样可能能够重现现实世界测到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不是上传了一个图么 就是从那个黄色的查查那里断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次级点挂了个那么大的电容!你仿真环路稳定性就有问题,根本看不出实际的稳定性,你用stb仿真环路稳定性,然后把图再传上来。你们设计芯片不考虑成本吧?10P!!!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右下角的电阻往右接的是启动电路,偏执电流是受控于VREF的 这个结构已经很古老了吧,很多论文上都有,但实际在BCD工艺下流片完,还是没成功真是郁闷啊,而且我不太会debug……

网友:
我也比较赞同这个,你仿真的时候,没有加pad模型吧?Pad实际情况有些电容,另外示波器的探头也有几个P的电容。
你扎一哈buffer输出,看看神马情况再来判断。或者用一个巨大的电阻(>10M)串联到示波器上探头上,屏蔽掉示波器探头的电容,再来测试输出电压。

PS.一般电压输出测试都会用buffer,避免测试loading带来问题。
PPS.楼主很认真,值得佩服。
PPPS.楼主好运。

网友:
同意楼上的,示波器探头电容一般15pF,大概是这个量级的,这个会影响你的环路稳定性。
而且一般不会把基准电压信号直接拉到pad吧,都得经过两个传输门,PAD也是个容易引入噪声的地方,手机芯片更甚。
另外还有一点怀疑的,看你的波形是900mV最低,那个时候主极点相对比较高,最右边的两个三极管可能就截止了,下面的电阻电压你说是给启动电路的,我不知道你的启动电路这个时候具体会干些什么事儿。这个只是猜测,至于会不会和你现在的现象有关还得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好了,有知道.stb仿真的!!!我就是不知道要把iprobe插在哪里来仿,也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来仿.stb,您能根据这个电路具体叫我怎么断环怎么插入iprobe,怎么设置来仿真稳定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次级点那里是2p的电容不是10p,之前我仿真加大了忘了改回去;主极点那里那个电容是6p

网友:
理论上是插在环路里面就好,你可以就按断开位置插入。你去搜索下仿真方法

网友:
前面大家谈了很多环路稳定方面,我个人觉得如果环路不稳定,基准会shift到一个固定的值,或高或低。但是楼主show的图片基准的deltaV有500mv,这个应该不是环路稳定造成的。如果电路仿真没有问题的话,楼主应该检查一下layout,看是否有电流灌入或抽走。
而且我还看到楼主show的表格, v_ref和v_0.923的抖动频率不一样,这也应该说明是switch信号耦合到了基准信号上。楼主也更应该检查layout是否有长的switch信号与基准信号并行走的可能。
其实楼主在debug的时候,如果电路设计和仿真中没有发现问题,这时应该更多的关注layou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的回答,可是这是我帯隙单独模块的测试结果,没有SWICTH信号在这里,DCDC整体芯片中可能会有开关的影响,但这里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至于layout的话,LVS过了也做了后仿……难道要从工艺physical level来考虑这些么?

网友:
楼主把电源地,特别是地串一个小电阻再仿仿看
我也碰到过,正在为这事头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之前那个黄色叉叉那个地方断环,Stb方法得到的相位裕度为69.56度,环路增益为58.6dB,如图:
传统的方法断环,加大电感电容,在家交流激励的仿真得到的是相位裕度为59.5度,环路增益为61.8dB,如图:
在考虑负载电容加大到20p时stb仿真得到的相位裕度掉到45度左右了,(这个用传统方法没仿出来)如图:
看来输出负载电容确实对环路稳定性有很大影响,我家到30pf时,相位裕度掉到37度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瞬态仿真还是看不到锯齿波或者其他不稳定的现象呢?还是还原不了实际测试到的波形啊,这到底是不是问题的所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你说你的基准单独做的是什么意思?是单个基准流片了还是只有基准开启测试的

网友:
可能是负载电容和负载阻抗的共同影响,使得负载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低于bandgap电路里运放的响应时间,仿真时可以在输出端加个电容和电阻,需要知道现实中阻抗大小,然后再仿真,仿真结果中就会看到锯齿。

网友:
这个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都是并联。当负载阻抗无穷大时bandgap正常工作,这是理想情况,现实中负载阻抗会有变化。所以要仿真你的电路能接的最小负载阻抗是多少,现实中的负载阻抗就不能低于这个值,否则电路工作不稳定

网友:
請問一下,你有試過用post layout netlist去run transient,時間要跟量測的幾十us一樣,看能不能看出一樣的鋸齒波波形。若看得的話,會比較好解。

网友:
回复 网友I:

    其实你这个,关于负载电阻的最小情况,也就是bandgap的驱动能力。不同负载电阻情况下,就类似LDO中的不同负载下,极点位置会变,可能导致不稳定。他bandgap驱动加的buffer,应该不会有类似的问题。但可能是测试点是没经过buffer出来的,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驱动能力不够,Vbg被拉下去 然后启动电路打开  再关闭

网友:
还没有结论?

网友:
探讨还是蛮好的哈

网友(2013-07-19):
楼主流了没?这个波形是自激振荡的波形啊,环路稳定性没有处理好

网友(2014-09-11):
回复 网友I:
典型的start up电路 没起来啊,多跑corner 和 蒙特卡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查一下,那里有一个11us周期的外部信号或者内部环路频率为对应周期的节点,找到后消除相关影响就应该没有了!

网友:
没有结果?

网友(2015-01-29):
想知道有结果没有?

网友(2015-07-02):
看了帖子,也学习了!!

网友(2015-11-29):
感觉是启动,不知道楼主现在在哪,什么时候出来继续更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在哪,什么时候出来继续更啊

网友:
下降很快,上升很慢,应该是 驱动能力问题,后面模块一工作,驱动能力不行,就被直接拉下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一家的製程.

网友(2023-06-15):
我前仿真有过一样的现象,是应为启动电路反复启动。至于启动电路为什么反复,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就是驱动能力不行,外接其他模块时会影响环路的稳定性,导致相位裕度下来了,即使在前仿的输出加个电容也可以仿处这个波形

网友(2024-01-31):
流片回来的Bandgap输出怎么回事锯齿波啊  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