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实现

楼主(2013-06-06):
0XAA,0X55用crc校验器计算的crc的值分别是:E401A57B,C9034AF6。但是我用网络上的crc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代码仿真计算的crc的值跟计算器算出的值不同,感觉代码生成的应该不会有错,难道我要在生成之前要做一些重要的设置不对吗。我用的是以太网的crc32标准,8位数据宽度。easic网站上只是设置校验的crc标准和数据宽度,有些其他网站上也与代码生成,不过还要设置LSB,MSB和初值什么的,难道哪些也要设置吗?如果要符合以太网的帧校验,生成的代码要注意什么重要的设置啊????急死人啦!!!!

网友:
不一样最大的可能是用的多项式不一样

你查一下你的计算器用的多项式是多少

网上的代码生成器应该没有问题,我们一直用。

网友:
crc32要以4字节为单位计算.用0xAAAAAAAA,0x55555555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按您说的做了,定制crc32校验的代码用4字节的数据宽度,不过要对输入数据和输出的crc的值进行处理!仿真得到正确的数据(前提是我用的crc计算器算得是正确的值)!疑问的是定制crc校验的代码时候是可以设置数据宽度的,为什么用4字节的数据输入才能算出正确的结果而1字节的数据输入就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呢?请您指点!!!

crc仿真

crc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您的crc32校验生成的代码的数据输入位宽用的是多少位的宽度啊?八位宽的数据输入校验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3楼的说法不正确,应该说任何位宽都是可以的。
建议你看看两种算法的多项式是否一致。

网友:
1bit 8bit 32bit的我都用过,1bit主要用于串行输入的数据,8和32主要用于并行输入的数据
各种位宽的crc算法和生成代码的复杂度是不一样的。

有一点要注意,不管用那中位宽,crc都支持数据流的校验,即数据很多,但校验位只用32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数据宽度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您是哪个网站生成的硬件代码,我的是OutputLogic.com生成的代码,不过要对代码的输入数据和计算的crc值都要进行位的相关操作,如颠倒位置和取反等才能输出对应数据的正确crc的校验值,不知道您有没有进行相关处理,您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easics.com/webtools/crctool

我没有做你说的颠倒位置取反等操作,这个你要问问设计的认了,你们是不是在CRC之前做了什么预处理
CRC本身不需要做这些

也可能是某个协议规定的大小端,你做crc必须遵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要对以太帧进行crc的校验,应用crc32生成式。现在我应用生成的硬件代码,然后仅仅对数据的输入和crc校验值的输出进行了相关位的操作才与我在网上下载的crc计算器算的值相同!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以太帧的校验,我也不知道您为什么没有对数据的输入和crc输出进行相关位的操作,我也看到一位网友也是这样做,我也是照着做的,不知道是对是错!希望一些做过的人指点指点!我在网上生成的硬件代码和easic网站上生成的基本差不多!希望多关注关注!

CRC_Calc v0.2.rar

crc计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easic生成的代码都是MSB,但是网络协议中的的802.3以太帧是按字节低位在前,所以就要进行数据处理!!!!不过crc校验输出也要处理原理我现在还不明白,不过现在将就着用吧!!!

以太帧传输

以太帧传输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对CRC32输出的值进行位操作是因为传输数据的顺序和传输FCS数据的顺序不同引起的,我之前用4bit的CRC32,代码也是outputlogic生成的,做了相应的位操作也计算不出正确的结果.....
现在我打算用生成的8bit代码试试。

网友(2016-05-06):
必须顶起来啊,有sv格式的crc32代码吗?急求啊

网友:
hi i have used the http://www.easics.com/webtools/crctool
in my practical readl-world projects for crc generation crc7 and crc16 and crc32
all worked fine.

网友:
i have used http://www.easics.com/webtools/crctool  in my real world projects and it has always worked fine

网友:
可以用下述的網頁中的CRC32計算出crc值,並做endiden轉換.
例如算出來的AABBCCDD,那要換成DDCCBBAA.
http://www.lammertbies.nl/comm/info/crc-calculation.html

网友:
CRC校验的实现算法有很多,不同算法实现但结果应是相同的,结果出错最大的可能是双方约定的生成多项式不同

网友(2017-01-11):
学习一下,对这一块还不是太懂!

网友(2017-07-24):
请大家别白费力气了, http://www.easics.com/webtools/crctool这个网站上的并行校验是错了的,当我们要保护很长很长位宽的数据是还不是只有分割成小帧。自己按照标准的算法写个串行的吧!matlab或者C都可以用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