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matlab的txt保存精度问题

楼主(2013-06-06):
这是程序:
format  long
a=textread('xx.txt','%s')'
b=hex2num(a)'
save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test.txt';
fid=fopen(savefile,'wt','a');
fprintf(fid,'%f\n',b);
fclose(fid);

若要在txt得到long型十进制数,怎么设置?

急求各位大牛。

楼主:
自己顶一个,吼吼~希望把64位十六进制数转换得到双精度的十进制的txt文档,但目前只能得到9字长的十进制结果...大牛们,路过请指教!

网友:
16 进制的数据当然是整数的了,转换成10 进制也是整数。 你自己用win XP 那个计算器 转换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