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odeWarrior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我是新接触Powerpc的,以前没有用过。我从官网上下了一个评估板的codewarriorV8.8(IDE5.9),想用它进行学习,我想问一下用Codewarrior可以编bootloader吗,编好的程序怎么用codewarrior下载到flash中去,我看见我的软件里面只有debug和run啊,没有类似download的选项啊,请叫一下高手。还有,在用codewarrior创建project的时候有个linker选项是“powerpc EABI”,“powerpc EABI”是什么啊?

网友(2013-12-31):
建议先查看HELP文件,里面有专门的FLASH program的介绍,简单来说,用8.8烧写可以直接点击面板上的控件按钮,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