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PGA与SFP 、SFP+接口的光模块连接?

楼主(2013-06-06):
请问,FPGA与SFP 、SFP+接口的光模块连接,可以直接连接FPGA的
高速收发器吗?中间有必要加PHY模块吗?谢谢

FPGA为stratix iv 或Virtex 5/6

网友:
可以直连,注意IO口配成对应的电平标准即可

网友:
in Virtex 6 / Kintex 7   - there is IP provided by xilinx for the PCS layer (PHY) for 1G or 10G,
They also provide MAC IP for interface to AXI

get the free demo copy of the Vivado or ISE and take a look through the IP for those parts

网友(2015-10-24):
走AURORA协议就行

网友:
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