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触发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对一个D触发器仿真:
如果同步端D在CK有效沿变化,Q端输出会延迟一个时钟周期。
如果我将D和CK同时延迟1ns后再接到D触发器上,Q却和输入D保持一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同步的原因吗?

网友:
贴出代码一看

可能跟你仿真的激励产生方法有关

楼主:
TOP

wire d_w, ck_w;

BUFX3M buf1_i (.A(d_f), .Y(d_w));       // 1ns delay
BUFX3M buf2_i (.A(ck_f), .Y(ck_w));     // 1ns delay

ff      ff_i (
.d      (d_w),
.ck     (ck_w),
.q      (q_f)
);

楼主:
TB

reg ck;
reg d;

full    u_full  (
        .d_f    (d),
        .ck_f   (ck),
        .q_f    (q)
);

initial
begin
        ck = 0;
end

always  #50         ck = ~ck;

initial
begin
        @(posedge ck) d <= 0;
        @(posedge ck) d <= 1;
        # 500 $finish;
end

网友:
是在modelsim里面看的吗?

试试把ck比d延迟1ns看看结果有不同?

网友:
如果是在modelsim下,注意仿真时把vopt关掉

楼主:
如果ck延迟d 1ns,ck和d经过buf后各自延迟1ns,输出和没有buf的情况应该一致吧?都在ck有效时采,不存在 在有效沿 采之前状态的数据还是之后的问题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FF的D端数据怎么能在时钟沿变化呢?   setup和hold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vcs下不清楚

modelsim下,如果未关掉vopt选项,并且时钟和数据完全无相偏的话,仿真器的行为不可预计

lz可以在vcs下试验下,是否存在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