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和ICC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3-06-06):
最近在做PT, 发现PT的结果和ICC的不一致.ICC下没有任何violation,但是在PT下却显示既有setup violations又有hold violations,setup violations都是发生在output port.

我把icc pt timing report贴在下面。各位大虾能否帮忙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吗?非常感谢!

ICC的报告:

Startpoint: tgen_inst/g_data_o_reg_2_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IN)
  Endpoint: dat[8] (output port clocked by CLKIN)
  Scenario: SCN2
  Path Group: CLKIN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Voltage
  ---------------------------------------------------------------------
  clock CLKIN (fall edge)                  9.25       9.25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3.02      12.27
  tgen_inst/g_data_o_reg_2_/T (FEMS)       0.00      12.27 f    3.00
  tgen_inst/g_data_o_reg_2_/Q (FEMS)       0.74      13.01 f    3.00
  tgen_inst/g_data_o[2] (tgen)             0.00      13.01 f    3.00
  icc_clock197/Y (LU2S)                    0.29 &    13.30 r    3.00
  icc_clock198/YC (K02S)                   0.09 &    13.39 f    3.00
  icc_clock203/Y (V01S)                    0.60 &    13.98 r    3.00
  icc_clock202/Y (V01Q)                    0.57 &    14.55 f    3.00
  dat[8] (out)                             0.06 &    14.61 f    3.00
  data arrival time                                  14.61

  clock CLKIN (rise edge)                 18.50      18.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50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20.50
  clock uncertainty                       -0.50      20.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4.00      16.00
  data required time                                 16.00
  ---------------------------------------------------------------------
  data required time                                 16.00
  data arrival time                                 -14.61
  ---------------------------------------------------------------------
  slack (MET)                                         1.39

PT的报告:

Startpoint: tgen_inst/g_data_o_reg_2_
               (fall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IN)
  Endpoint: dat[8] (output port clocked by CLKIN)
  Path Group: grp_outputs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IN (fall edge)                         9.25       9.25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4.23      13.48
  tgen_inst/g_data_o_reg_2_/T (FEMS)              0.00      13.48 f
  tgen_inst/g_data_o_reg_2_/Q (FEMS)              0.73 &    14.21 f
  icc_clock197/Y (LU2S)                           0.29 &    14.50 r
  icc_clock198/YC (K02S)                          0.07 &    14.57 f
  icc_clock203/Y (V01S)                           0.54 &    15.12 r
  icc_clock202/Y (V01Q)                           0.18 &    15.29 f
  dat[8] (out)                                    0.01 &    15.31 f
  data arrival time                                         15.31

  clock CLKIN (rise edge)                        18.50      18.5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00      18.50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18.50
  clock uncertainty                              -0.50      18.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4.00      14.00
  data required time                                        14.00
  ----------------------------------------------------------------------
  data required time                                        14.00
  data arrival time                                             -15.31
  ----------------------------------------------------------------------
  slack (VIOLATED)                                          -1.31

网友:
你要是去掉这个的话,ICC一样有violation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陈版主,ICC的clock network delay(ideal) 是怎么加进去的?是ICC默认的吗?为什么PT没有呢?

网友:
ICC中cts完要 set_propagated_clocks [all_clocks]
另外,你有set_clock_latency的设定吧?让工具自己计算latency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你的sdc里有把时钟设置为ideal

楼主:
查了一下sdc,里面没有set_ideal_clock.
ICC的脚本里在place_opt这一步有set_ideal_clock,但是在clock_opt_cts之后,clock_opt_psyn之前已经去掉了这一选项。
ICC报timing的时候reg to reg的path,clock_network_delay 是propagated属性,只是output port显示的是ideal.

网友:
clock CLKIN 在sdc里是ideal的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ICC脚本中可能有 update_clock_latency 命令?

网友:
如果有update_clock_latency的话,去掉这个命令,
然后,设置 set_clock_latency 0 CLKIN,试试。

楼主:
脚本里面的clock_opt里面倒是有updata_clock_latency这个选项,但是这个选项没有开。

楼主:
是不是该打开这个选项呢?这样ICC就不会用默认值,而是用算出来的insertion delay.

网友:
回复 楼主:
即使打开这个选项,ICC计算的insertion_delay 也不准。另外,我还不知道PT有没有一个类似功能的命令。
因此,我觉得可以将CLKN的latency设置外0,然后,就一致啦。
如果PT里面与update_clock_latency类似功能的命令,那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你CTS后有set_clock_latency命令或
CTS前有set_ideal_network *clock* 命令,

楼主:
CTS之后没有set_clock_latency的命令。
CTS前,在place_opt的时候有set_ideal_network命令,可是在clock_opt_psyn之前已经remove掉了。

楼主:
I check the value of clock network delay between PT and ICC(update_clock_latency on)

                                        PT                            ICC

input port                 propagated : 0               ideal : 2.3

reg to reg                 propagated: 4.06           propagated: 4.65

output port                 propagated: 0              ideal: 1.91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你design中有virtual_clock,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木有?我也遇到了和你相似的问题。。。

楼主:
从两个工具的比较来看:
reg_to_reg的timing相差不大,并且ICC的clock network delay是propagated,我认为ICC的clock tree设置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差别在于IO的latency上,ICC如果打开update_clock_latency选项,就会自动算clock network delay,否则就是SDC的默认值。但是PT的clock network delay默认值是0(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改)。所以导致两者的差别大,PT的violation主要在output port上。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sdc里面关于clock的命令有这几个:
  Create_clock
   Set_clock_latency 2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5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3
   Set_clock_transition -rise  3
   Set_clock_transition -fall  3
   Set_clock_gating_check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正确的。

LZ贴出来的是block level的 reg2out path timing report,由于“out”上根本没有clock sink,因此tool只好预测出一个insertion delay,用“ideal”标注估计是让designer更好的理解一下。

我觉得,不要过于纠缠block level的reg2out path,要放到top level去看timing在top level,这些reg2out的path基本上就不存在了,都变成reg2reg path了

见仁见智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create_clock 、 set_clock_latency 的命令全部贴出来看看

楼主:
在外面创建了virtual clock以后,output port上的clock network delay都是0了。
ICC和PT算出来的值除了clock network delay差别有一点大以外,其他的都很接近了。
请教各位,大家的PT,ICC里面的clock network delay差值有多大?

网友(2015-01-26):
学习中,没的信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