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nanosim输出波形文件,载入到matlab,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6-06):
现有nanosim输出标准波形文件(格式可为*.out,*.fsdb...),如何转换数据,使其能导入到matlab进行频谱分析?
暂时知道的方法:1.nanosim输出*.out文件
                      2.用nanosim中的命令out2tr0 *.out *.tr0。
                      3.使用Hspicetoolbox完成载入,查看波形。
在做第2步的时候出现错误:FATALut2tr0:0x41300000:HSPICE tr0 writer library
                                            the output parameter name: gnd is wrong
想请教一下高手,问题是出现在第1步输出文件上呢,是否要使用到Waveform writer API。还是第2步命令上?

已解决:由于nanosim前期参数没有设对,导致导出的*.out文件不对。
           各位高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加入下列指令
edisplay -i 输入文件名称.out -b 起始时间 -e 结束时间 -s 间隔时间 -o 输出文件名称
时间单位为ns

楼主(2013-09-26):
现有nanosim输出标准波形文件(格式可为*.out,*.fsdb...),如何转换数据,使其能导入到matlab进行频谱分析?
暂时知道的方法:      1.nanosim输出*.out文件
                      2.edisplay -i *.out -o edisplay.out -s 1ns
                      3.自己编写程序转换成*.out文件
                      3.用nanosim中的命令out2tr0 *.out *.tr0。
                      4.编写matlab控制文件*.m
                      5.使用Hspicetoolbox完成载入,查看波形。

第3步结果用AWAVE可以查看,但在载入MATLAB中出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hspice的tr0文件与out2tr0转出的tr0文件有什么不同,还是*.m文件设置出了问题。有空把*m文件放上来,请高手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