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问题

楼主(2013-06-06):
初接触vcs后仿,很多问题搞不清楚,请问neg_tchk选项是干嘛用的,它能消除一些sdf错误,另外,后仿用到的命令选项哪位给罗列解释下吧,谢谢。

另外,这个warning是怎么回事?
Warning-[TFIPC] Too few instance port connections  The following instance has fewer port connections than the module definition

网友:
neg_tchk enable negative timing check就是说如果你的sdf里有负数的话 就要用这个选项 如果你不enable负数就会被置零 但是我的经验是你enable了很可能出现negative timing did not converge 然后你得加+overlap选项 如果运气好就converge了 我也遇到过不converge的情况 然后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网友A(2016-01-14):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现在还用vcs后仿真吗? 我目前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neg_tchk可以解决一些错误,但是不知道错误的原因和这句话的含义。还有我目前也遇到了你的那个warning 感觉这个warning导致了后续仿真出现高阻的问题。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后仿时候有这个warnning,输出都是高阻,请问后续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