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什么是hold path啊?

楼主(2013-06-06):
ISE中的时序分析器中的路径我只看到两种类型啊。一种是setup path,还有一种是hold path,不是一共有四种类型的路径吗?(Clock to Setup,Clock to Pad,Pad to Pad,Pad to Setup),setup path好像是一般的clock-to-setup路径,hold path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up和hold啊!!!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路径

网友:
可以看看时序报告的detail部分,其实里面有hold path的定义了

截一段别人的lz参考一下
Slack (hold path):      0.028ns (requirement - (clock path + clock arrival + uncertainty - data path))
  Source:               RXDATA<14> (PAD)
  Destination:          rRXDATA_14 (FF)
  Destination Clock:    clk250m rising at -1.000ns
  Requirement:          9.000ns
  Data Path Delay:      0.906ns (Levels of Logic = 1)
  Clock Path Delay:     10.680ns (Levels of Logic = 4)
  Clock Uncertainty:    0.198ns

“Slack (hold path):   ”这句就是hold path的定义

另lz混淆了一些概念

时序分析中会分析路径延时,setup/hold time只是路径延时的一种,而setup/hold path则是
组成 setup/hold time的具体路径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