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06):
如果上层设计例化了一个存储器,综合的时候要不要把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存储器行为模型(.v文件或者.vhd文件)读进去啊?不读进去的时候,DC会告诉说找不到这个模块,但是有的人说可以不读进去。我都是把.v文件读进去,并在里面用“translate_off 和translate_on”命令。一般都没问题,但是我不知道.vhd文件怎么读进去?因为它要用到很多library,会报错。这个怎么设置?请教了!

网友:
memory compiler会生成lib文件,先用dc把lib转换成db文件,然后db加到link_library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也是这么做的。我想请教的是,把生成的存储器模型.vhd文件读进去的时候会报错,例如:--------------------------------------------------------------------------
-------------------
use std.all;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VITAL_timing.all;
use IEEE.VITAL_primitives.all;
use WORK.vlibs.all;

Package SRAM_1024wx32b_pkgs is
       component rdwr_SRAM_1024wx32b

这是存储器的一段vhdL代码,把这个文件读进去的时候,会报错说找不到库vlibs。请问应该怎么设置。db库已经加进去了,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在这里用translate_off与translate_on命令,应该写在文件中的哪个位置啊?谢谢

网友:
模型文件用来仿真用的,根本就是不能综合的。综合时读db就行了。不太清楚lz为什么想把仿真模型读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本人还是新手,有许多地方还不明白。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