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不知道为什么被烧坏

楼主(2013-06-06):
做了一个板子,用了XILINX V5的FPGA,本来可以正常工作,可突然3.3V电源到地的电阻变成了0,1V电源到地电阻变成了2欧姆左右,3.3V对好几个芯片供电,也可能是其他芯片出问题了,但1V电源只对FPGA供电,因此怀疑是FPGA被烧坏,可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被烧坏,难道是我去耦电容布置的不合理,恳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如果去耦电容布置不好的话,过大的电源波动可能导致FPGA内的LATCH UP发生,从而导致器件损坏。
如果FPGA内的静电保护(ESD)管被击穿,是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
又或者FPGA 的IO管脚一直在输出高,而同时还有其他器件在驱动这个IO管脚。如果两者的驱动都比较大,并且驱动电平不一样,也容易把IO管脚烧坏。

网友(2013-07-23):
说的挺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感觉有时候修电脑的师傅会搞定  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