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H12000WAD 工作温度高

楼主(2013-06-06):
用PTH12000WAD把12V转成3.3V,结果上电后电源模块巨烫,估计有七八十度的样子,但输出没有短路,板子也可以正常工作,请教各位大虾这个模块工作时本来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可能存在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12050WAD,12V转5V也是的

网友(2013-09-16):
shenem gaowendugongzuo a doushi shabide dong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