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W 连接器件然后check and save 报错没有连接

楼主(2013-06-06):
rt 以前用W 连接的线还是连接的 但是 用新画的都显示没有连接 可以保证接到点上了 不知道为什么 。

网友:
用快捷键 g 看看呀!

网友:
可以看看你的端口是不是正确的电气属性的端口。。。以前遇到过,直接把数字代码从CIW导入,自动创建symbol,然后产生的symbol的端口明明用W连上了,但是却显示没连接。。

网友(2013-08-11):
格点问题,用opetion将格点减小,然后连接。
你zoom in看看,肯定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