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合成器后仿问题

楼主(2013-06-06):
FS前仿没问题,后仿时,出现如下波形:
VCO输入信号慢慢的上漂,下面是PFD分别在20us和30us时的输出波形:
从20us到30usVCO输入信号是逐渐往上漂的,但是为什么PFD输出信号始终保持UP比DN宽一点呢?
以上是我在后仿中遇到的问题,请问VCO输入信号上漂的原因是什么?在上漂是UP和DN又没有什么相位变化又是为什么?谢谢诶!

网友:
我猜你的VCO有问题吧,后仿太慢了
电源1.8?vcontrol 需要到1.5/1.6V?charge pump 还能正常工作?
pre_simulation 电压是多少?
后仿也要像前仿一样一个一个block check

网友:
UP 比down宽当然电压要升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