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树综合CTS的这三个相关命令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3-06-06):
Using clock_opt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has been found to be more flexible across designs and flows:

1.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2. clock_opt -only_psyn -no_clock_route
3. route_group -all_clock_nets

请问,这三条命令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1)只做clock tree synthesis 和 opt
2)只做整个design 的 opt
3)只route clock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赐教。

网友B(2015-04-09):
求教一下,在cts的时候产生了ckECO错误,怎么去解决。谢谢。

网友(2021-07-17):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在cts的时候产生了ckECO错误,怎么去解决。谢谢。

请教,解决了吗?刚开始学习,也遇到的了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都是用ccopt_design了呀,ckECO已经多年不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