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之后的布局/优化方法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3-06-06):
CTS之后会插入一些新的clock cells,如各种clock buffers,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优化。其中一种方法是
clock_opt -only_psyn.

To enable hold time fixing and prioritize min over max, set
set_fix_hold_options -prioritize_min

请问这里的“to prioritize min over max" 指什么呢?请各位师兄同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字面意思就是min的优先级高于max。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n 和max分别指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即是说:在min条件下修复hold,在max条件下修复setup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并且正好是在CTS阶段修复hold,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