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设计中如何确定误差放大器的最小增益带宽积

楼主(2013-06-06):
一般的dcdc中都会用到误差放大器,但是这个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对整个系统的性能有和影响应该怎么样来评估呢?如何确定其最小gbw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知道DC-DC系统开环增益和零极点的分布,接下来确定系统的环路增益和GBW,在这两者确定的情况下,误差放大器的各个参数指标就可以定下了(比如增益,输出极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