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lvaco仿真碰撞电离情况下电流仿真的收敛问题

楼主(2013-06-06):
在altas中创建一个PIN diode结构,利用碰撞电离引发雪崩击穿,以此为基础研发一种I—MOS,具有更小的subthreshold slope 约为5mv/dec。问题是在仿真PIN结构中,当开始发生雪崩击穿时,电流增加过大,导致不收敛的问题。Warning: Solution algorithm cannot reduce residual(s).

附上程序

go atlas

mesh
x.m  l=0.0    spac=0.5
x.m  l=0.018    spac=0.001
x.m  l=0.018    spac=0.0005
x.m  l=0.025  spac=0.0005
y.m  l=0      spac=0.001
y.m  l=0.05   spac=0.001
y.m  l=0.028   spac=0.0001
y.m  l=0.032   spac=0.0001
y.m  l=0.103   spac=0.0001
y.m  l=0.107  spac=0.0001
y.m  l=0.125  spac=0.001

region num=1 Germanium

electrode  x.min=0.0  x.max=0.024 y.min=0.0  y.max=0.0  name=source
electrode  x.min=0.0  x.max=0.024 y.min=0.125  y.max=0.125 name=drain

doping uniform conc=1e15      x.l=0 x.r=0.025 p.type
doping uniform p.type conc=5.e19  x.l=0 x.r=0.025 y.t=0.0    y.b=0.03
doping uniform n.type conc=5.e19  x.l=0 x.r=0.025 y.t=0.105  y.b=0.125

save outf=imos_75nm.str
tonyplot imos_75nm.str
models  srh  fldmob print

impact selb

solve     init
method gummel newton maxtrap=30 climit=1e-5
#

solve vdrain=0

log outf=PIN_75nm.log
solve  vsource=0 vstep=-0.1 vfinal=-15 name=source

save outf=PIN_75nm_polar.str
tonyplot PIN_75nm_polar.str
tonyplot PIN_75nm.log
quit

个人觉得是因为参杂的边界条件过于理想,导致雪崩击穿过快,但掺杂类型不论是gauss 还是uniform都不能满足条件,但在athena里实现的话,我导师又认为不够精确 一定说要在atlas里直接定义。。。
求高手指导ing,只要让该结构的最后击穿电流Id 达到0.001A即可。PS:网格啥的个人认为已经足够精细,应该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2013-07-21):
回复 楼主:

我用你附的码跑了一下,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你的设计有些不同一般。
首先,器件是 P+ - p - N+ 的PIN结构。一般是用 P+ N N+的结构。不知是不是打错了。
再者,1E15的浓度正好是做15v的浓度(参考这个URL的图),但是这里的图提示需要约1~2micron.
http://ecee.colorado.edu/~bart/book/book/chapter4/ch4_5.htm
但是这个结构只有0.075micron, 所以,很快就Puntch-through了(就是Space charge region延伸到P+了)。因此,跑到5V左右就开始发生avalanche了。
虽然还没跑完,还是可以用Tonyplot读出来看,在log scale中drain电流垂直上升了。

部份结果

部份结果

雪崩电压主要与这里的P-type浓度与厚度相关。浓度的分布仅能算是第二级的影响因素。我是做这个的,比较熟悉些。

网友(2013-09-13):
do not understand, just guanshui

网友(2014-01-12):
一直不懂“收敛”这个问题。。。请求高手回答~

网友(2014-10-12):
不能得出数值解=不收敛,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即使收敛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数值

网友(2015-11-0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做雪崩二极管的,现在开始仿真,程序一直跑不出来,不知道什么问题,希望指教,qq446219487

网友(2016-10-09):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是这个软件的初学者  在进行SPAD的器件仿真  想要得到优化的器件结构对红外与近红外光进行探测  很希望大神能够抽空帮助  谢谢QQ:1183758651

网友(2017-03-26):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在嘛?等着向楼主请教问题好长时间了,看到请回复,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求指教

网友(2017-05-11):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知道如何提取PN结雪崩击穿时的碰撞电离率的积分吗?

网友(2017-07-19):
可以好好查查具体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