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出了一溜相同的警告,不太明白

楼主(2013-06-06):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1 nets to module halfband3_DW02_mult_17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 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VO-11)

就是上面这句话,其他警告就是把17这个数字换成了别的数字,还望论坛里的高手赐教我需要怎么做啊

楼主:
Warning: Verilog 'assign' or 'tran' statements are written out. (VO-4)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1 nets to module halfband_DW02_mult_3 using SY 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1 nets to module halfband_DW02_mult_1 using SY 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27 nets to module halfband using SYNOPSYS_UNCO 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 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楼主:
初学者,还不太明白

网友:
暂时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我在做ICC时就出现了很多类似下面的错误,还请赐教是怎么回事啊?
   Error: Port 'halfband_out_f[2]' cannot inherit its location from the pin 'hb3/out_r_reg[18]/Q', because the cell 'hb3/out_r_reg[18]' is neither a pad-cell nor a macro-cell. Please check the library. (PSYN-117)

网友:
没看出来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后来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的指导老师根本就不会这个,全是我们自己在摸索

网友:
把完整的command和mesage贴出来

网友(2019-07-19):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2021-10-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我在做ICC时就出现了很多类似下面的错误,还请赐教是怎么回事啊?

后面那个应该是port在原点,通过create_terminal把它移到Q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应该是port在原点,通过create_terminal把它移到Q点就可以了

sorry,不是放在Q点

网友(2022-06-06):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你解决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