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大怎么用Verilog实现这样的时序呢

楼主(2013-06-06):
想使用FPGA产生以下时序来驱动一个线阵的探测器芯片

当然要实现CLK是很容易的 只要把系统时钟Mclk(50MHZ)分频就可以产生希望的40khz的CLK 关于RESET我的想法是使用状态机
但实现起来发现并不能产生相应的波形 希望大家看看程序的问题

module XB8804(Mclk, nRst,
               FPGA_CLK, FPGA_RESET
    );
input Mclk,nRst;
output FPGA_CLK,FPGA_RESET;

reg FPGA_CLK;
reg FPGA_RESET;
reg[9:0] FPGA_CLK_CNT;
reg [10:0] clk_cnt;
reg[3:0] state;
wire Scan_Flag; //扫描标志位

parameter IDLE=4'b1000,
          RESET_L1=4'b0100,
    RESET_L2=4'b0010,
    RESET_H=4'b001;
assign Scan_Flag=1;//Scan_Flag应该是由外部的控制单元给过来 这里直接赋值了

always @(negedge nRst or posedge Mclk)
if(!nRst)   begin
       clk_cnt<=0;
       FPGA_CLK<=0;
   FPGA_RESET<=1;
   FPGA_CLK_CNT <= 0;
   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if(clk_cnt==11'd625)
            begin
      clk_cnt<=0;
      FPGA_CLK<=~FPGA_CLK;
      FPGA_CLK_CNT <= FPGA_CLK_CNT+1;
      end
    else
            clk_cnt<=clk_cnt+11'd1;

case(state)
IDLE:
begin
  FPGA_CLK<=1;
    FPGA_RESET<=1;
   if(Scan_Flag==1)
     begin
     state<=RESET_L1;
     FPGA_CLK_CNT <= 0;
       end
else state<=IDLE;
end
RESET_L1:
begin
FPGA_RESET<=0;
if(FPGA_CLK_CNT==15)
       begin
   state<=RESET_H;
   end
else state<=RESET_L1;
end
RESET_H:
begin
begin
   FPGA_RESET<=1;
   if(FPGA_CLK_CNT==10'd529)
begin
state<=RESET_L2;
   end
   else state<=RESET_H;
end
RESET_L2:
begin
FPGA_RESET<=0;
   if(FPGA_CLK_CNT==10'd7)
   begin
if(Scan_Flag==1)
     state<=RESET_L1;
else state<=IDLE;
   end
else state<=RESET_L2;
end
default:state<=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怎么全写在一个always块里面啊?乱!!   RESET一开始是要保持15个周期的低电平?你的FPGA_CLK_CNT信号每个周期+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应该是这样的 :系统上电后 CLK和RESET都保持高电平。如果检测到Scan_Flag变为高,就启动分频器工作,把50M的系统时钟Mclk分频成40Khz,同时RESET拉低,当对CLK计数到达15后,RESET再拉高(17+128*4)个CLK周期,之后再拉低6.5个CLK周期。之后再判断Scan_Flag: 高就继续这一过程,低就结束了。因为人为把Scan_Flag=1,那么这一过程应该一直进行。
我在示波器测得RESET信号是均匀周期的方波。。。

那么我这么写可以吗 恳请高手不吝指导 关键是怎么生成我想要的3个不同周期的RESET信号呢 我的状态机设定有问题吗 我感觉是不是计数不对呢 如果FPGA_CLK_CNT每次是加2 应该怎么改呢
module XB8804(Mclk, nRst,
               FPGA_CLK, FPGA_RESET
    );
input Mclk,nRst;
output FPGA_CLK,FPGA_RESET;
reg FPGA_CLK;
reg FPGA_RESET;
reg[9:0] FPGA_CLK_CNT;
reg [10:0] clk_cnt;
reg[3:0] state;
wire Scan_Flag;
parameter IDLE=4'b1000,
          RESET_L1=4'b0100,
    RESET_L2=4'b0010,
    RESET_H=4'b001;

assign Scan_Flag=1;

always @(negedge nRst or posedge Mclk)
if(!nRst)   begin
       clk_cnt<=0;
       FPGA_CLK<=0;
  // FPGA_RESET<=1;
   FPGA_CLK_CNT <= 0;
             end
else  begin
    if(clk_cnt==11'd625)
            begin
      clk_cnt<=0;
      FPGA_CLK<=~FPGA_CLK;
      FPGA_CLK_CNT<= FPGA_CLK_CNT+1;
      end
    else
            clk_cnt<=clk_cnt+11'd1;
  end

always @(negedge nRst or posedge Mclk)
if(!nRst)   begin
       FPGA_RESET<=1;
      // FPGA_CLK<=1;
   state <= IDLE;
             end
else
case(state)
IDLE:
begin
// FPGA_CLK<=1;
    FPGA_RESET<=1;
   if(Scan_Flag==1)
     begin
     state<=RESET_L1;
   // FPGA_CLK_CNT <= 0;
       end
else state<=IDLE;
end
RESET_L1:
begin
FPGA_RESET<=0;
if(FPGA_CLK_CNT==10'd15)
       begin
   state<=RESET_H;
   end
else state<=RESET_L1;
end
RESET_H:
begin
   FPGA_RESET<=1;
   if(FPGA_CLK_CNT==10'd544)
begin
state<=RESET_L2;
   end
   else state<=RESET_H;
end
RESET_L2:
begin
FPGA_RESET<=0;
   if(FPGA_CLK_CNT==10'd551)
   begin
if(Scan_Flag==1)
     state<=RESET_L1;
else state<=IDLE;
   end
else state<=RESET_L2;
end
default:state<=IDLE;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修改了一下,写verilog时要想着对应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module XB8804(Mclk, nRst,
               FPGA_CLK, FPGA_RESET
              );

input Mclk,nRst;
output FPGA_CLK,FPGA_RESET;

reg FPGA_CLK;
reg FPGA_RESET;
reg FPGA_CLK_D1,FPGA_CLK_D2;
reg[10:0] FPGA_CLK_CNT;
reg [11:0] clk_cnt;
reg[3:0] present,next;
wire FPGA_CLK_Rising;
wire FPGA_CLK_Falling;
wire Scan_Flag;

parameter IDLE=4'b1000,
          RESET_L1=4'b0100,

  RESET_H=4'b0010,

      RESET_L2=4'b0001;

assign Scan_Flag=1;

always @(negedge nRst or posedge Mclk)     //frequency division

if(!nRst)

begin

clk_cnt<=0;

FPGA_CLK<=1;

end

else if(clk_cnt==11'd625)

begin

clk_cnt<=11'd0;

    FPGA_CLK<=~FPGA_CLK;

end

else

clk_cnt<=clk_cnt+11'd1;

always@(negedge nRst or posedge Mclk)

if(!nRst)

begin

FPGA_CLK_D1<=1'b0;

FPGA_CLK_D2<=1'b0;

end

else

begin

FPGA_CLK_D1<=FPGA_CLK;

FPGA_CLK_D2<=FPGA_CLK_D1;

end

assign FPGA_CLK_Rising=FPGA_CLK_D1&(~FPGA_CLK_D2);
assign FPGA_CLK_Falling=FPGA_CLK_D2&(~FPGA_CLK_D1);

always@(negedge nRst or posedge Mclk)

if(!nRst)

present<=IDLE;

else if(FPGA_CLK_Rising)

present<=next;

always@(posedge Mclk)

if(present==IDLE)

FPGA_CLK_CNT<=11'd0;

else if(FPGA_CLK_Rising==1'd1 || FPGA_CLK_Falling==1'd1)

FPGA_CLK_CNT<=FPGA_CLK_CNT+11'd1;

always@(Scan_Flag or present or FPGA_CLK_CNT)

case(present)

IDLE:

begin

FPGA_RESET<=1'd1;

if(Scan_Flag==1'b1)

next<=RESET_L1;

else

next<=IDLE;

end

RESET_L1:

begin

FPGA_RESET<=1'd0;

if(FPGA_CLK_CNT<11'd28)

next<=RESET_L1;

else

next<=RESET_H;

end

RESET_H:

begin

FPGA_RESET<=1'd1;

if(FPGA_CLK_CNT<11'd1056)

next<=RESET_H;

else

next<=RESET_L2;

end

RESET_L2:

begin

FPGA_RESET<=1'd0;

if(FPGA_CLK_CNT<11'd1069)

next<=RESET_L2;

else

next<=IDLE;

end

default:

begin

FPGA_RESET<=1'd1;

next<=IDLE;

end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
状态机推荐2段或者三段式

另,推荐lz使用仿真的方法调试代码,这样对时序的理解会快一些

另给管理员提个建议,能不能借鉴下别的网站,可以在帖子里集成类似代码编辑工具之类
的东东,这样代码会更好看一些?

网友:
怎么我写的verilog贴上来一点缩进都没有了。。。。。

网友:
这里看代码太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真的很是受益匪浅!

网友(2014-08-13):
看来代码,学习了!

网友(2014-10-24):
状态机用三段式来写,一段式的状态机会出问题,而且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