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安装之后启动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3-06-07):
我在Ubuntu 12.04 64位上安装ic616    但启动时出现以下问题

WARNING: HOST <hushuai-Aspire-4745G>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virtuoso:   ERROR: The OA2.2 library directory (/home/hushuai/cadence/installs/IC616/oa_v22.43.018/lib/linux_rhel40_gcc44x_32/opt) does not seem to exist.
virtuoso:    INFO: You have OA_UNSUPPORTED_PLAT set to "linux_rhel40_gcc44x" in your environment:
virtuoso:          check that the value provided correspond to a valid OA platform.
virtuoso:          If this value is correct, 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小弟刚接触这些东西,还请各位帮忙

网友:
please install centos or redhat
why have you installed ubuntu for cadence?
redhat, centos and suse enterprise compatible with cadence and synopsy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感觉都可以装,所以就。。。

网友(2013-07-10):
You might try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it is also a supported platform.

网友(2013-08-20):
坛子里有解答,只要在.BASHRC里加一句 SUPPORTED PLATFORM ... 就可以了。
我还没有遇到因为LINUX版本不能装的。

网友(2013-11-0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具体的怎么设置,我在论坛里便没找到,,谢谢哈

网友:
请问楼主,我用的就是坛子里的IC616.s005base版本的,但是用iscape4.20安装不了,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安装的?请赐教哈,非常感谢!!

网友(2014-02-1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比较奇怪,同样的系统,以前没问题,现在居然也报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4-04-21):
我遇到如下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oracle linux: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home/eda/IC615/oa_v22.41.004/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不知是否有高手可以指点!?

网友(2014-07-12):
回复 网友B:

   请告知具体方法,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4-11-03):
回复 网友C:

    Please   try Iscape 4.21 to install. It should be ok.

网友(2014-12-20):
WARNING: HOST <ubuntu>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ADENCE SUPPORTED LINUX CONFIGURATION.
         For More Info,  Please Run '<cdsroot>/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productId>.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EDA/cadence/IC616/oa_v22.43.036//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同病

网友(2015-05-31):
同问,楼主解决了么? 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试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或者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网友B: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网友(2015-09-24):
回复 网友B:
这个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用的ubuntu12.04! 感激!

网友:
破解问题,重新找一个破解的,现在的不适合

网友(2016-01-24):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你弄好了么,下边是我出问题的

然后我的解决方法是在.bashrc文件中加入下边两行

网友(2016-05-01):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EDA/cadence/IC616/oa_v22.43.036//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这个是环境变量没加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时的报错
You have OA_UNSUPPORTED_PLAT set to "linux_rhel40_gcc44x" in your environment:
virtuoso:          check that the value provided correspond to a valid OA platform.
出现这句说明你的环境变量里已经设置了 OA_UNSUPPORTED_PLAT
到这个路径下看看/home/hushuai/cadence/installs/IC616/oa_v22.43.018/lib/
这里面应该有linux_rhel40_gcc44x_32这个目录,不是这个名字的话把环境变量里的名字改成该路径下那个目录的名字,比如我安装的IC617这个路径下是linux_rhel50_gcc48x_64,就把环境变量改成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8x"
这个应该是改成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成功解决了

网友: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export OA_HOME=/opt/IC617/oa_v22.50.036/
export CDS=/opt/IC617/
export MMSIM_ROOT=/opt/MMSIM15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bxn-PC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tools/binCDS/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也是在UBANTU上安装的cadence615,也是到了最后这一步出现了楼主的问题,为何我在.bashrc中加了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啊,请大神解救啊,折磨几天了,不胜感激啊!

网友:
回复 22# 伍琦零楼主,我也是在UBANTU上安装的cadence615,也是到了最后这一步出现了楼主的问题,为何我在.bashrc中加了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啊,请好心解救我下啊,折磨几天了,其它步骤都没问题的。不胜感激啊!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您解决了没。
我是在 .bashrc 后添加这两句话,解决的。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8x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网友(2016-09-15):
yeah,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6-11-29):
我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求解啊~~~

网友(2017-08-27):
回复 网友E:

    is there any body still knew how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Centos 7 for Cadence615

网友(2018-01-18):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根据您的提示已经解决了,可是另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安IC 617和IC616都提示这错误

/csmc0.5um/st02_200812151300/st02_200812151300/st02/prop.xx' which is CDB data. If this is an OA library, this file needs to be removed. If this is a CDB library,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

并且用cds.lib添加库进来,虽然可以添加,但是是灰色的,不可以打开,直接在软件添加,库有一个红色的圈,不让添加,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8-05-04):
回复 网友F:

   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我是ubuntu1804,改成gcc48x就行了

网友(2018-07-08):
回复 网友H:
厉害 我的18连IC617都装不上 回到16了只好

网友(2018-11-27):
回复 网友I:

    according to what you say, I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thanks!

网友(2019-06-17):
18.04 ok thinks

网友(2019-11-29):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大哥

网友J(2022-05-08):
ic617  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有人遇到吗?

网友:
完美解决。谢谢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B: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我的系统RHEL7。加入上面变了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J:
ic617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有人遇到吗?

在.bashrc中export OA_HOME的地址

网友(2025-09-04):
同时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