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中没有mos cap怎么办?

楼主(2013-06-07):
请教各位大哥,我现在用global foundries的PDK,但是里面没有mos cap,只有mos varactor,怎么办啊?

网友:
自己拿MOS管子搭一个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容值不好确定啊,通过仿真自己来算出来?

网友:
要确定电容的地方肯定就不用mos cap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要用到一个100pF的电容,显然不能用mim电容吧,面积太大了。只能用mos电容, 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
那就用MOS 作为Cap,一样仿真的

网友:
把nmos当电容用
如果是nmos in nwell ,栅压可以看看需要的话,把nmos in nwell电容模型(nmos另存的)中Vth改小。

网友:
电容倍增

网友:
积累区的PMOS用作电容的情况较多,可能是不用反型就能有较大电容吧

网友:
100pF也不小了

网友:
如果是到地电容,可以直接用NMOS管,可以通过仿真确定容值;如果两端都接的是器件,一定要用MOSCAP的话,就NMOS器件版图上做个阱,以前我们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