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DDQ的覆盖率

楼主(2013-06-07):
小弟使用TetraMAX通过DTFC建立的ATPG扫描链推IDDQ的pattern,由于测试时间限制,只能使用20条pattern,覆盖率只能到80%左右。
不知道这样推IDDQ的pattern是不是正确的,在pattern数目限制下80%覆盖率是否正常。
小弟测试资历极浅,特来求助给位大神,如能简单叙述下怎样能得到高覆盖率pattern的方法要点就更好了。
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
只要model是iddq的fault model,就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是您啊,之前就请教过您问题,真是太感谢了!
    fault model是IDDQ没错,我这个是按User Guide设定的。
    另外再请教一下您,20条pattern和80%的覆盖率是不是正常的?不知道通常的情况下,pattern数目和覆盖率大概是多少?
    再次感谢!

网友:
我觉得已经很高了。。。估计是design本身就比较小的缘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设计是比较小,主要是ATPG的Stuck-At Fault能测到97%,但IDDQ就允许这几个pattern,才80%,一对比下觉得会不会有问题。还是自己经验太少。
    再次感谢!

网友:
我们有一个设计有21条iddq pattern,覆盖率93.3%,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覆盖率这么高啊,不知道是多大的设计,这其中是有什么辅助手段吗?比如硬件设计时就做一些处理之类的。我是直接用了测ATPG SAF的扫描链推的,版主是这样做的吗?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