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文件问题

楼主(2013-06-07):
请问工艺文件(.tf文件)中的precision是什么意思,如图中划线处表示什么意思???请指点,谢谢哦~

网友:
图呢?看不见!

楼主:
哦,不好意思,图已上传,请指教!

楼主:
请告诉我工艺文件中的precision究竟是什么意思,如图中的划线处,望指点

楼主:
对,是精度的意思,但放到工艺文件中具体是什么含义呢???

网友:
unit/precision 就是时间,长度,电压的数字格式,具体来说就是小数点后三位,三位,六位,分别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