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为什么会随着freq下降又上升

楼主(2013-06-07):
我设计了一个运放,这个图是仿真PSRR~freq的结果图,把1/mag,再取db得到的就是psrr了。1.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在20MHz左右,PSRR降得很厉害(这时大约只有10db,低频时有80db),可是过了这一段频率,PSRR又升高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什么决定的???
2. 我看到说PSRR与gain有关,可是很明显,在1GHz时的gain是小于20M时的gain的,为什么PSRR还会上升呢???
3.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20M左右的PSRR变大吗?或者说把整个峰往高频移动?

网友:
低频居然没有rejectio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jection?是什么?为什么会有rejection?,我对PSRR这块很不了,有没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可以推荐一下的?

网友:
楼主plot的是幅度,为什么不直接贴DB图呢?

网友:
猜测,未必完全对啊。首先你的放大器带宽在高频带实际loop gain已经小于1了,所以起主导作用的已经不是放大器了,然后在高频带电容的效用越来越大,视你具体电路,估计串联的电容效用在高频带非常强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做稳压输出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加一个大电容的原因之一。

网友:
   就是这样,高频的时候AMP已经翔了,然后寄生电容牛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20M处,由于gain小,所以下降了,而在更高频率处,由于寄生电容的关系,产生了一个稳压的效果,使得PSRR变大,是这意思吗?
   如果是这样,难道我要加大寄生电容吗?

网友(2013-07-18):
PSRR,是要看电源到输出这条通路的的传函呀,就像一个amp一样,也是有极点和零点的...PSRR升高,是因为遇到了两个左平面的零点。

网友C:
带反馈环的电路,psrr分为三个阶段:低频段由loopGain决定,中频段由阻容分压决定,高频段取决于电容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观点,欢迎指教!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C:
带反馈环的电路,psrr分为三个阶段:低频段由loopGain决定,中频段由阻容分压决定,高频段取决于电容比例; ...

你好,问下中频段由阻容分压决定怎么理解,比如在给vdd=1的交流小信号时,在中频段时候是直接是输出端往下电阻比上总电阻嘛